楼主(2010-04-29):
以前一直用的是数字量的控制,没怎么接触过模拟量的知识,
现在有一个小项目,要求很简单:
一个干燥室中设置四个测温点,对测出的数据进行比较,取一个中间值再进行控制

我现在就是请教一下应该怎么样一个思路来完成这个要求,
数字量的开关与接线是很直观很容易理解的 ,
而模拟量比如说输入一个热电阻,输出一个4-20ma的控制信号
中间的过程怎么样完成呢,好像很虚。
1.如果我把测量值放在D200中,设定值放在D202中,那怎么样实现设定值与D200的链接呢
2.如何按测量值与设定值计算输出值呢,也就是PID调节

请给予个别用到的指令,谢谢!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

网友A:
要用特殊扩展模块才行,输入用FX2N-4AD-PT
                                            输出用FX2N-4DA
具体去看下《FX系列特殊功能模块用户手册》。

网友B:
用from,to指令将模拟量信号传入PLC,用四则运算将输入值换算成对应的温度值。换算后的结果放入D200,D201D202D203,通过比较指令取中间值作为PID控制中的测量值与设定值(假设为D210)做PID控制。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用三菱温度模块FX2N-4AD-TC 可以实现,采用FROM   TO      PID     PWM

网友D:
补充下,到三菱网站下本三菱的模拟量应用手册,仔细看下输入输出模块使用方法,上面介绍很详细。上面的程序有些可以直接套用

楼主:
谢谢各位仁兄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