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MR

楼主(2010-04-29):
使用继电器输出PLC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的A和B使步进电机正反转,请问行不,在坛里看了一下都是用晶体管输出来控制的

网友A:
我未做过步进电机控制。
但我想,PLC继电器输出型的输出点,由于继电器的反应 有机械延迟,故不适合用于 发出脉冲信号 来进行步进电机控制;
倘若仅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B:
继电器的反应没那么快,还是用晶体管的吧
三菱

网友C:
大多用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