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0-04-29):
各位师傅,请问三菱PLC定时器T配合D使用是什么意思?比如说T1D128是什么意思?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

楼主:
太不够意思了吧,咋没人回帖呢?

网友A:
以D128的内容(数据),作为设定值;在需要修改设定值时使用。

楼主:
谢谢!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T和D一起用的话D只是用来存储时间的,D里面的时间是通过外部的触摸屏或者是拔码开关之类的来设定的?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T和D一起用的话D只是用来存储时间的,D里面的时间是通过外部的触摸屏或者是拔码开关之类的来设定的?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