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某程序的功能是a1<=q<a2,Shape1.FillColor = vbGreen;q<a4,Shape1.FillColor = vbRed
a2<=q<a3,Shape2.FillColor = vbGreen,Shape2.FillColor = vbGreen  ;q<a5,Shape2.FillColor = vbRed
a3<=q<15,Shape3.FillColor = vbGreen,Shape2.FillColor = vbGreen,Shape1.FillColor = vbGreen;q<a6,Shape3.FillColor = vbRed
我写的程序存在的问题:shape1显示正常,其余两个显示绿色没问题,但若要显示红色不能显示,任然是绿色,不发生变化。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Const pi = 3.14159
Dim t As Single, y As Single, p As Single
Dim a1 As Single, a2 As Single, a3 As Single, a4 As Single, a5 As Single, a6 As Single, q As Single

a1 = Val(Text1.Text)
a2 = Val(Text2.Text)
a3 = Val(Text3.Text)
a4 = Val(Text4.Text)
a5 = Val(Text5.Text)
a6 = Val(Text6.Text)
For t = 0 To 24 Step 0.0003
y = -2 * Sin(t * pi / 1.5) + 3

p = y / 5
Text8.Height = Text7.Height * (1 - p)
q = p * 15
Text9.Text = q
Shape1.Refresh
DoEvents
Select Case q

Case 0 To a4
Shape1.FillColor = vbRed
Case a1 To a2
Shape1.FillColor = vbGreen

Case a4 To a5
Shape2.FillColor = vbRed
Case a2 To a3
Shape2.FillColor = vbGreen
Shape1.FillColor = vbGreen

Case a5 To a6
Shape3.FillColor = vbRed
Case a3 To 15
Shape3.FillColor = vbGreen
Shape2.FillColor = vbGreen
Shape1.FillColor = vbGreen

End Select
Next t
End Sub

网友A:
Select Case 结构在满足第一个条件后就自动跳到End Select。
而你的几个CASE中有重叠部分,所以只会前者有效。
你可以试一下IF …Then

网友B:
問題找到了,a1 = Val(Text1.Text),這樣的寫法,是取整數,而且 你設置的是有小數點
  • 下载积分:+1(vili) 热心助人

网友B:
    兩種解決問題,一就,你把所有數據都變大100倍,不要小數(好多似類的數量都是這樣數)
  • 下载积分:+1(18063219)
  • 下载积分:+1(vili) 热心助人

网友B:
    另外一種就,你把字符串,轉為FU點數

网友B:
    Dim a1 As Double
    Dim a2 As Double
    Dim K as double //定義水位
    a2 = CDbl(Text1.Text)
    a2 = CDbl(Text1.Text)
    k = CDbl(水位的字符串)
    if k <= a2 then
      Shape1.FillColor = vbRed
    end if
    if k >= a1 then
      Shape1.FillColor = vbGreen
    end if
  • 下载积分:+1(vili) 热心助人

网友C:
    就例如,C水位,
    如果当前水位在13.5-14之间,你如何显示??显示绿色,还是紅色,这个在你上面的程序沒有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