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菱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0-04-29):
运动控制器中编写运动SFC程序和伺服程序,用什么来验证正确与否????

网友A:
用MT WORKS2,如下图

楼主:
谢谢 ,但是只有截图看不清,能简单说话步骤吗,比如说我写好一段速度位置切换程序,如何检验??简单说说啊。谢谢

楼主:
你好 再问你一下 MTworks的编辑界面上,有时候最左面的目录不显示怎么办啊,也就是有两部分,没有最左边的树状结构啊???谢谢

网友A:
View------>Docking window-------->Project window选上!

楼主:
我这个版本没有啊 ,请问你有MT works2的安装程序吗 能否发给我??282568549@qq.com谢谢

网友A:
论坛内有链接!仔细找找

网友B:
论坛上有MOTION的软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