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急  我的CPU与300的通讯电缆屏蔽线烧毁,一共一台CPU和两台 300扩展的接线板的屏蔽烧毁,还有两台300和200的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楼主254695283于2010-04-29 14:18发表的 急  西门子报警busf :
急  我的CPU与300的通讯电缆屏蔽线烧毁,

你的CPU和300之间有通讯电缆???你的CPU是什么?你的300是什么?

网友B:
方便的话把现场的情况拍个照片传上来,要不然猜测你想要表达的意思比解决问题本身要困难!

网友C:
楼上的说法很有代表性!!

网友D:
引用楼主254695283于2010-04-29 14:18发表的 急  西门子报警busf :
急  我的CPU与300的通讯电缆屏蔽线烧毁,一共一台CPU和两台 300扩展的接线板的屏蔽烧毁,还有两台300和200的都没问题!~~

这个现象很少见,可能是雷击或者Profibus内绝缘层坏所致。

Email:   hfzwz@qq.com

网友E:
估计是雷击或电网串入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