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我刚接触欧姆龙PLC,不知道CPM1A系列PLC的高速计数器怎样编写程序,请本坛上的朋友能否给我一点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  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愿意指教呀,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你问的问题太菜了,认为你在考大家!

网友B:
呵呵,赞成楼上说的话哦
  • 下载积分:+1(hlq_0815) 同知
  •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C:
    CPM1A编程手册里面有,设置里面修改确认使用并传入PLC,并断电生效就可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