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型

楼主(2010-04-29):
哪位大虾跟我说下主电路内的断路器选型,电流怎么计算合理,谢谢啦

网友A:
低压断路器的选型要看你的电路类型,若是家庭型电路可以选择C型断路器,若带有电动机负载的电路则要选用D型断路器。额定电流的计算按系统的额定总功率除以额定电压。然后断路器的断开电流取额定电流的5-10倍,我说的可能有错,具体你还是百度下吧,有该方面的内容,说的比我具体。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