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现在我这边使用的PLC是CPU224XP,214-2BD23-0XB8,流量计用的是带模拟量输出的4-20mA,
工程项目要求:管路上面安装流量计和泵,流量计数据采集到PLC,转到电脑操作界面,当管路中流过介质达到一定数值以后,泵自动停止工作
目前存在问题:1、这款PLC是否带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入?
              2、PLC上面有M、I、V、M、A+、B+六个点,都是什么意思,要是能连接的话我该连接哪两个端点?
              3、假设我要求管路中流量达到10吨以后,泵自行停止工作,梯形图该怎么编?(控制泵接触器的继电器连接的Q0.0端)
若表达中有什么不明白或者不清楚的告知我一声,我及时补充!
本人QQ:48271792
E-mail:neohoom_yuen@hotmail.com
电话:13921675657
希望论坛的各个大虾帮个忙,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自己看图。

网友B:
只有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要并电阻转化成电压才行,
但精度不高,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可以用,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C:
精度就只10位,小项目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要并电阻转化成电压才行,
但精度不高,
如果要求精度不高可以用,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谢谢大侠给我指导,我直接在A+和M点之间加个250欧姆的电阻和流量计就可以了吧,我的流量计只能精确到十位数吗?这样的话我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图。

谢谢大哥,我要是接A+和M点的话,我流量计上面有一个I+的口,和一个com口,我正负极该怎么接?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流量计

楼主:
顶上,请求帮忙

网友D:
COM端接负

楼主:
这个问题已近解决了,现在还有2个问题就是,我操作界面上面的流量显示,变量类型的关联上面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整套编程上面需要几个部分,注意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M端接负

这个问题已近解决了,现在还有2个问题就是,我操作界面上面的流量显示,变量类型的关联上面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整套编程上面需要几个部分,注意哪些

网友E:
很佩服楼主,居然把工程接下了

网友F:
抱歉来晚了,我说一些我的见解。
回答一下第3个问题:
你要弄清楚你的流量计输出的4~20mA信号是什么意思,是表示瞬间流量T/s(吨/秒)还是T/H(吨/小时),一般都是后者,这个时候你要做程序转换流量的,要把它转换成前者。
其次你把PLC接收的模拟量信号直接转换成有实际意义的流量值(注意算好上面的关系直接转,可保持精度),在程序里面做比较运算。
做好程序后,找到对应的数据存取区VD放在HMI里显示即可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网友G:
精确到10位怎么看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