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哪位大侠有三菱FX2N的plc闸门控制程序啊,给小弟发一份吧,最近做毕业设计忙的焦头烂额的,进展还是不大。邮箱:longrenx@126.com
控制系统设计要求
1.手动控制功能
在设备调试、检修阶段,以及在自动操作失灵的紧急情况下,将在控制柜将开关打在“手动”方式,采用手动操作方式,人工纠偏实现闸门的单步启闭门控制。
2.现地集中控制功能
在设备调试正常后,将闸门控制开关打在“自动”方式时,采用PLC自动操作方式,实现闸门的启闭控制。
在自动控制的工况下闸门具有下滑提升功能:当闸门从工作位下滑150mm,液压启闭机自动启动主油泵将闸门提升至原先预定位置;如主油泵故障,继续下滑200mm液压启闭机自动启动备用油泵,将闸门提升至原先预定位置,并自动停机;并向现地及远方发报警信号。
表孔闸门(双吊点)具有同步运行功能:表孔闸门在运行过程中,当闸门左右侧的开度不一致,左右侧开度差达到纠偏值(25mm),自动控制纠偏阀组调节流量,使闸门保持同步运行;万一纠偏失败,左右侧开度差达到超差值(50mm)时自动停机,并发报警

具体情况如下:

双吊点启闭机
输入元件及控制点明细表
序 号    控制项目    元   件    数量    性    质    备    注
1    超压指示    压力继电器    1    开关量
2    欠压指示    压力继电器    1    开关量
3    液位超高    液位继电器    1    开关量
4    液位超低    液位继电器    1    开关量
5    油污染指示    压力继电器    1    开关量
6    油泵起动    按钮    1    开关量    不过PLC
7    油泵停止    按钮    1    开关量
8    紧急停止    按钮    1    开关量
9    启门操作    按钮    1    开关量
10    人工纠偏    按钮    2    开关量
11    闭门操作    按钮    1    开关量
12    闸门上限位    行程开关    1    开关量
13    闸门下限位    行程开关    1    开关量
14    油缸位移检测    位移传感器    2    模拟或数字
15    电源启动    空气开关    1

输出元件及控制点明细表表
序 号    元 件    工作电压    性质    备 注
1    启门电磁铁(1)    DC24V    1、3同时动作
2    闭门电磁铁(2)
3    启门压力选择电磁铁(3)    DC24V    2、4同时动作
4    闭门压力选择电磁铁(4)
5    纠偏电磁铁Ⅰ    DC24V    高位油缸通电
6    纠偏电磁铁Ⅱ    DC24V
7    启门指示灯    DC24V        不过PLC?
8    闭门指示灯    DC24V        不过PLC?
9    故障报警灯    DC24V        触摸屏画面区分故障性质
10    电源指示灯    DC24V        可以不过PLC
11    油泵工作灯    DC24V

电磁铁动作表
序号    动      作    YA1    YA2    YA3    YA4    YN5    YA6
1    启门(活塞杆退回)    +    -    +    -
2    闭门(活塞杆伸出)    -    +    -    +
3    油泵启动、卸荷、待机    -    -    -    -    -    -
4    闸门开启纠偏                    快缸侧通电
5    闸门关闭纠偏                    慢缸侧通电

双吊点控制要求

1.    启闭门状态超压(1)闭合,立即停机,油泵停转,声光报警,触摸屏显示故障标识。
2.    启、闭状态开始后5秒若(2)不闭合,说明系统欠压,先声光报警,延时10秒后停机,油泵停转,声光报警,触摸屏显示故障标识。
3.    加油过多(3)闭合,禁止闸门启、闭动操作,声光报警,触摸屏显示故障标识。
4.    油位过低(4)闭合,若为闸门启、闭状态,应立即停机,油泵停转;若为待机状态,禁止闸门启、闭操作。声光报警,触摸屏显示故障标识。
5.    滤油器阻塞,(5)闭合,声光报警,触摸屏显示故障标识,等待处理。
6.    按下紧急按钮所有操作取消,油泵停转。
7.    油泵起动、停止工作状态互锁。
8.    闸门启、闭操作互锁
9.    (12)、(13)闭合说明闸门位移超限,立即停止启闭操作(油泵不停转),声光报警,触摸屏显示故障标识。正向运动操作禁止,只能反向运动。

网友A:
闸门控制----其实就是控制两支油缸的同步,程序并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