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CPU读定位模块实际位置

楼主(2010-04-29):
三菱伺服定位模块好像没和编码器接线,也没有和伺服驱动器通讯,三菱PLC读取定位模块BFM的实际位置是什么位置?

网友A:
所谓的伺服定位模块只不过是个指令脉冲单元,它根本不管实际位置,PLC模块只检测它的一些标志位,标志位置位,说明条件满足。

网友B:
占用PLC三点ABS绝对值传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