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20-----6SE6420--2UD21---5AA1,,,参数被锁住啦

楼主(2010-04-29):
我有一台西门子420变频器·,参数调整不了,,好像被锁死啦,,请教各位有何高招
诚心诚意

网友A:
你的参数访问级是否设置正确,还有可以试试复位到工厂设置值。

楼主:
没说明书,,不知道参数定义
诚心诚意

网友B(2010-05-31):
MM420的参数应该是
P0003是访问等级你设高一点,别太高
0 用户定义的参数表-有关使用方法的详细情况请参看P0013 的说明
1 标准级:可以访问最经常使用的一些参数。
2 扩展级:允许扩展访问参数的范围,例如变频器的 I/O 功能。
3 专家级:只供专家使用。
4 维修级:只供授权的维修人员使用-具有密码保护。
给你个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