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0-04-29):
老师们帮帮忙,我想作一个位置控制,分5个位置,用一个行程开关做位置和方向控制。我是这么想的,用递进程序作,但是,如果停到中间任何一个位置,程序就乱了,位置控制就不对了!我该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A:
一个行程开关做位置方向控制?
用伺服吧 简单方便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用移位寄存编程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想想大家的办法!!

网友C:
由于速度问题(不可能是恒速),还是有加减指令吧!
东方不败

网友D:
假设用普通电动机通过传动机构行进,用一个行程开关、5个位置,则有5个检测片。
由于只有一个行程开关,故不但要记住位置、还要记住行进的方向,这样才能判别正处于什么位置。
倘若没有停电记忆,或者停机后进行了手动操作,则停电(停机)后,就需从第1个位置重新开始。
可以用楼上各位提到的移位寄存器、加减法编程,或结合使用。

网友E:
我做的毕业设计就是这个 ,当时我用移位寄存器来编程。用计数器来定位,算好每一步然后设定数字就可以完成以上操作了。不过个人认为这个方法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