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扩张器,周波控制器的作用

楼主(2010-04-29):
如题,求高手讲解下

网友A:
.用途简介:工业电加热系统中最具广泛应用的SSR信号处理控制器,它能接受PWM或4-20mA输入,产生周期过零式(PWM占空比控制)和周波过零式(CYC变周期)两种输出,直接驱动SSR 或瑞科锦丰SSR功率扩展板。具有硬手操和辅助功率调整功能,先进的周波过零的输出,由于负载电流的通断是按正弦波均匀分布,多台设备运行的随机性和叠加性,所造成的总动力负载电流相对是均衡的,它提高了调节精度和电源利用效率以及避免了打表针和电力设备增容,节电效果十分明显。
2. 主要技术指标:
光隔离输入P型:脉宽调制(占空比)脉冲,周期:2秒;高电平:4-15V;低电平:1.5V;
最大输入电流:<20mA 光隔离电压 〉2KV DC(一秒测试)
4-20mA输入I型:接受阻抗<250欧姆 适配接口:日本岛电P或I型PID调节器 或DCS输出接口。
输出:0-12V脉冲,最大驱动电流:60mA 自动/手动选择:外部的无电压接点开关选择
内部的MS输出方式::由跳线插接端子选择1)PWM占空比输出2)周波CYC输出
内部功率限制:内部电位器P1调整(出厂不限制)限制范围:0-100%。注:手动或PL方式时失效.
60秒上电缓启动:首次上电或手动转自动时启动,用于降低冷态启动的平均功率。
PL特殊功率限制:见后应用说明 指示灯: PWM信号或4-20mA输入绿色LED;红色LED输出指示。
负载接线方式:50Hz单相或三相三角形或星形中心不接地/接地,两控三相纯阻负载,无相序。
供电电源:220VAC 50HZ(380V不提供) 功耗:3W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周波控制器是晶闸管交流调功器的心脏部件,用周波控制器和温度控制仪、双向晶闸管(TRIAC)或反并联晶闸管(SCR)可组成先进的PID调节,自动、手动控温系统。
周波控制器型号、规格:
TG-G1-A:单相电路,定周期,1秒。
TG-G3-A:三相电路,定周期,1秒.
TG-G1-B:单相电路,变周期.
TG-G3-B:三相电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