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度编码器应用疑惑?

楼主(2010-04-29):
根据工况需要,需要一种0-90度编码器,但这种编码器区别于一般的编码器,应用时该注意些什么?
1.PLC打算用S7-200的
2.用增量编码器作角度计算
请问该怎么选型?

网友A:
1—— 位数 就是分辨率 就是你所需要的角度精度 高精度当然价格高 另外如果PLC的采集位数低于编码器 即使编码器的精度很高 也没有用。
2——光电型编码器都需要良好的接地
3——输出轴 需要跟机械轴配套 最好选公差比较大的联轴器
4——信号格式 需要跟PLC的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