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一个关于单相电机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很基础的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单相电机需要无极性电容产生相位差来启动,如果需要改变单相电机的旋转方向,是只需要改变电容的接入方式吗?不是改变电流方向吧,因为电流的方向不是一直变化的吗?还是取决于启动一瞬间的电流方向?如果这样的话,下面的图都成立吗?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解除疑惑,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以要看你的电机绕组一样不!不一样的话还是很容易烧的!要是主副饶组一样的参数的话那就没事的!例:洗衣机就是一样的它就正反有力不易烧啊!个人的意见!见笑了!

网友B:
上面的接法是正确的

网友C:
上面的接法没错,具体操作上,小一点的功率可以用三刀两投纽子开关,大一点的可以用三相倒顺开关控制。

网友D:
是取决启动时电流的方向的.图是对的.

楼主:
谢谢大家,只是还不详细,我也知道图没有问题,我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请问一楼:上图的主副绕组一直都是没有变化的,怎么会烧掉呢?
请问4楼:

网友E:
是取决启动时电流的方向的.图是对的.
交流电的方向不是一直是改变的吗?那如何确定它启动时候的电流方向?

网友F:
你是说的、烧掉的是组绕组还是副绕组。组绕组是运行功能。副绕组是启动功能,(个人认为)

网友G:
电容生形成相位,产生扭矩;电感(线圈)电流方向决定转向。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H:
单相电机反转能这样实现。交流反相是不考虑电流方向。而是考虑两个绕组启动和运行中的相位差。

网友I:
电流的流向决定磁场方向,就像三相电机任换两根线的位置可以改变转向

楼主:
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回答!

网友J:
看看电机学,弄明白旋转磁场是怎么建立的

网友K(2010-06-23):
改变启动绕组的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L:
改变启动绕组或者主绕组的接线方式,都可以改变电机的运行方向!!!

网友M: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