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4-29):
我现在有的程序是一部分通讯程序等,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输送系统的,不知在该程序中加入步进顺控程序可以吗?步进顺控程序我是刚学着写的,各位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是说SFC吧 我看过手册 SFC和梯形图可以混写,SFC作为子程序, 按照步进行调用

另外三菱PLC的程序都可以设置程序类型,例如扫描执行,初始执行等,具体你看下手册吧

网友B:
从来不用SFC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SFC吧 我看过手册 SFC和梯形图可以混写,SFC作为子程序, 按照步进行调用

另外三菱PLC的程序都可以设置程序类型,例如扫描执行,初始执行等,具体你看下手册吧

要是我作为子程序的话是不是只可以用初始状态的S0-S9吗?谢谢!

楼主:
我写好后检查程序说双线圈错误。不知有没有关系呀!现在使用梯形图写的。

网友C:
如果用SFC語法,可以
如果是用一般階梯圖的話,程式會只執行最後那個線圈的動作.

楼主:
我是用的SFC語法,后转为梯形图的,不知可行吗?谢谢!

网友D:
可以的,通讯和步进不矛盾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非常感谢!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