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个忙吧

楼主(2010-04-29):
我们单位有台三菱FX2N-32MR的PLC设定有密码。如果我把里面的电池取出一段时间,可不可以清除密码。程序丢失没关系。

网友A:
“在线”里面的选项 挨个试 忘了是哪个了。

网友B:
FX系列怕加密吗

网友C:
电池去了小心程序丢失啊
现在有好多解密的搜搜看吧

网友D:
fx2n有解密的啊 取电池会丢东西的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E:
取电池没用,只有解密

网友F:
用FXGPWINC 这个小软件,直接选择清除PLC内存 这样程序密码都没了

网友G:
接通PLC的电源,把PLC的“Run/Stop”开关放在Stop位置上,打开FXGPWINC 编程软件,新建一个工程,使得的“PLC存储器清除”功能可用,如图:
全部勾选弹出的对话框的选项后:
点击“确定”, 就可以把密码、程序、运行数据等同时清除。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

网友H:
在解密区下载个解密软件好了,

网友I:
下载解密软件,就全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