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0-04-29):
大家好:
请问MR-J2S-70A的伺服控制器,能不能用来控制HC-KFS13的电机,还有HC—KFS 与HC-MFC的电机有什么区别?小弟先谢了,我知道伺服控制器的功率太大了,我是从不用的设备上拆下来,想学习一下搞个学习用的设备。

网友A:
很抱歉, MR-J2S-70A 是不能用来控制HC-KFS13的电机.
HC-KFS 是高转动惯量型, HC-MFS (不是 HC-MFC) 是为微型转动惯量而设计

网友B:
MR-J2S-70A 是对应750瓦的,HC-KFS13是100瓦,不能连接的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