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一开机就出现ALE6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30):
我用的是三菱的j3-700A伺服,现在一开机后就提示AL-E6,出现这种问题是什么原因,怎麽解决。

网友A:
E6是急停报警,EMG和SG之间断开,你是否没有连接EMG和SG?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是急停出了问题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