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里为什么不能转换为梯形图?

楼主(2010-04-30):
各位大大帮我看一下吧

网友A:
你的连接线不正确

楼主:
哪里不正确
应该怎么改

网友B:
T3及Y6及以下的几个分支另起一段程序写,不要并在Y7、Y12这段程序上。

楼主:
恩恩 这下可以转换了 但是为什么不能并在一起呢

网友C:
M8013输出这里有三路,输出T3 K20线圈的那一路,有个T3常闭触头,产生回流的,梯形图编写都是都是从左到右,线路也一样。所以3楼的老兄说的的没错。

楼主:
哦~ 不能有回路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