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有松下的fpwinpro 5.22板的软件?

楼主(2010-04-30):
那位大侠有松下的fpwinpro 5.22板的软件?或者fpwinpro 6.0的注册码
panyonglin999@126.com
qq:402921626

网友A:
我也想要,请各位提供下载方式,谢谢!
一笑而过

网友B:
5.22只能升级到5.4 不能升级到6.0 要它何用 6.0的目前没有破解~~~~~

楼主:
6.0的目前没有破解啊

网友C(2010-05-30):
6.0的限时版 有

网友D:
请问5.24的可以转宝兰哪个版本的呀?

网友D:
6.0的限时版 有
------------------------有的话,可以搞一个修改硬盘系统号的软件,定期对硬盘号进行修改,可以将就使用

网友B:
pro 6.0的demo版的限制据官方给出的答案是200条程序报错,我实际应用时给的报警是2700步程序,其实一般的小程序也不会超过2000步吧? 还有一点 pro无法对FPX-L的PLC编程 还得用GR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