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2AH型号的用什么软件编程

楼主(2010-04-30):
请教CPM2AH型号的用什么软件编程,Cx-programmer 7.3行吗?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我的软件是从我们网站下载的,7.3的可是不行?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CPM2*包含CPM2A CPM2AE CPM2AH......

楼主:
谢谢你dugjj师父,非常感谢你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我这样操作,工具栏‘PLC’--‘自动在线’,之后搜索一段时间就显示‘通讯无法连接’,但是CPM1A就可以把程序下载到电脑哦,2AH不行为什么?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端口参数我也设置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通讯端口选对没有

网友A:
plc comm通讯灯有没有闪烁,连接时不断闪烁,证明通讯正常,闪一下就停证明pc端口选择正确,把pc工程通讯参数设定缺省值,完全不闪说明你的pc端口没有选择正确,或者plc编程口有问题,试试用外设的rs232,不过要自己做一条数据线,具体做法论坛有很多帖子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