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制动型电动机的调速

楼主(2010-04-30):
我有一个电磁制动型的电动机需要调速,我想用变频器调速请问各位前辈可以吗?
电机制动是断电制动型的。

网友A:
制动监视 变频器输出 只要有输出 就打开制动

网友B:
完全可以滴。
接线方法要根据所选变频器的型号而定。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D:
完全可以 我都做了

网友E:
完全可以用变频器调速,是最合适的确了

网友F:
如果是带减速机的,请注意速度。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