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仿真?

楼主(2010-04-30):
大家好,我自己写了个伺服程序,用三菱FX1S实物进行仿真(没有伺服放大器和电机),问题:比如让ZRN指令导通,即此时Y0有输出了,它的下一步的M8029触点会导通吗?谢谢

网友A:
應該不會吧。m8xxx是特殊繼電器。
你可以自己強制送一個信號給它,試試看?
或是用另一個代號來取代它。
伺服的模擬沒研究。
你若有成功,再分享一下方法。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定位指令是仿真不了的
三菱

楼主:
谢谢楼上2位,我搞了下,没什么反应,应该不能仿真。

网友A:
以前模擬伺服的方式,是在plc中另外加入獨立的程式,由vb來送信號給它。
因為是使用Q系列的,所以QD75的程式就沒有載入,改換成戴入接收VB的程式。
可以模擬成功。
Q系列可以選擇要載入的程式段。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楼主:
4楼的大哥级别太高了,我现在水平有限~~

网友C(2011-05-20):
GX simulator 不能仿真脉冲指令!

网友D:
M8029是脉冲发送结束标志位,每当一次脉冲指令发送结束,M8029都会有一个上升沿。本身不能设置,但是你可以设置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