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扭矩、可调速问题

楼主(2010-04-30):
有一台实验设备,给一根转轴(带有一定的小负载装置)恒定的转矩和可调的转速,请问怎样才能实现?可以考虑电动、气动、液压系统,请各位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用变频器可以实现。在变频器参数中设置好就可以了。可以恒转矩调速

网友B:
楼上的方案可以!!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变频器采用转矩模式.

网友E:
采用变频器

网友F:
液壓過轉矩使用壽命較長.電氣壽命短.

网友G:
依据负载大小再确定是电气还是液压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