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选择

楼主(2010-04-30):
因错峰限电,公司装备做发电机,公司去年最高峰用电负荷为2500A,请问按此电流计算该配置多大发电机?

网友A:
兄弟,有没有搞错
你按峰值选用发电机,那代价太高了
我认为选用主要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限电时间对生产构成的直接影响到底有多大
2、在限电过程中,必须要使用的设备的实际容量总和有多大
然后根据实际所需要的容量来选择
因为发电机主要是用来应急
下载积分:+1(黄猛) 热心助人

网友B:
哥们,建议你们公司办个电厂!

网友C:
只有电流没电压不能回答你

网友D:
1楼说的不错。我认为也一个这样选择。

网友E:
发电机就跟喝油一样,还是考虑其他的解决办法吧

网友F:
2500A好大的电流哦

网友G:
应该根据平均负荷电量来计算。。。我司也是使用柴油机发电。。只能够对一个主车间和职能部门供电。。容量是10KVA.

网友H:
http://www.ymmfa.com/

网友I:
要看电压等级。不能用峰值选发电机,要用负荷曲线来确定发电机的容量。

网友J:
哈哈,那你那一台要用2000KV
A的发电机了,
这个只是设备纯电阻正常运行电流,这个不含你的大设备起动电流

网友K:
要根据你们公司的用电量来选择,只有电流是不好做出选择的

网友L:
发电机就是喝油,建议不用,除非事公家的

楼主(2010-05-30):
美资老板有的是钱,参考往年最高峰时达3000A已考虑了非重要用户,公司不断壮大一年比一年用电高,电压是380V,也就是夏季错峰时停电过了这个季节不停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