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INVIEW触摸屏连接欧姆龙CP1h

楼主(2010-05-01):
WEINVIEW触摸屏连接欧姆龙CP1h,在设备设置里选c系列还是cj系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cj的啊

网友B:
软件里有的啊,就是CP1H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2011-02-26):
你的什么软件,我的软件没有,我的是最新的软件!

网友C:
是CJ系列,我正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