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西门子问题

楼主(2010-05-01):
三菱里面的M8000在西门子300里面是拿什么可以代替这个

网友A:
自己写一个常ON的程序,西门子没有只接拿来的内部点。
AN M0.0
=M0.0
然后用M0.0代替M8000

网友B:
版主说的那段貌似2个扫描周期的脉冲
AN M0.0
S M0. 0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那段貌似2个扫描周期的脉冲
AN M0.0
S M0. 0
是的,我错了,应该用SET才对~
或者用
A M0.0
ON M0.0
= M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