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s7-200 PLC问题!!!!!

楼主(2010-05-01):
S7-200 PLC故障问题,
前几天还是不能运行,
不能通信,开关不能控制。
上电只有STOP灯亮。
开关打在那都一样没作用。
可现在又一切正常,也没修过。
就放了几天好了。
只接电源220V,未接任何外围接线。
DC24V输出正常。
请问各位佬大是什么原故?以后还会出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A:
会不会是PLC提供给24V电源的外围器件有短路问题,而导致PLC自身保护处于STOP的状态。这个短路是个软故障,属于绝缘似坏非坏的状态。S7-200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另一种PLC就出现过这种现象。上电有指示,但就不工作,后来发现是外围短路。你查下外围,也许有发现。不可能无缘故的故障,只是有时我们没发现而已

楼主:
只接电源220V,未接任何外围接线。

网友B:
研究了里面程序了吗?会不会是某个条件触发了STOP指令?

Email: hfzwz@qq.com

网友C:
电源质量不好,谐波分量大
加电源滤波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周围环境情况怎麽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