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与编程软件有冲突吗?

楼主(2010-05-01):
我在工控下载的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在仿真的时候我觉仿真软件和编程软件有冲突。

网友A:
是咋冲突的喃,没说清楚得嘛

网友B:
一般来说,编程和仿真是相辅相成的,没遇到过什么冲突的问题。倒是有的朋友的和系统曾经出现过问题,原因是系统是精简版的。

网友C:
如果是三菱的编程软件可以试用这个了,不用安装直接使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62710.html

网友D:
什么厂家的,什么系列的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