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1):
FX1N PLC,我用Y0,Y1输出控制两台步进马达,但是M8029完成信号很不稳定,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问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Y0,Y1我交替输出我中间保留时间间隔了,就是搞不定M8029的信号~~汗啊!

楼主:
没人看懂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信号不会有问题的,指令执行完成标志
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造成的
三菱

网友B: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有可能高速中断指令与周期扫描指令间存在的问题

楼主:
程序及界面
附件: plc.rar (11 K) 下载次数:73

楼主:
我知道应该是信号没控制好,今天重写了一套明天试机看看

楼主:
顺便问下能怎么计算PLSY PLSR 实际接收的脉冲当前值呢,能用计数器或者什么方法吗
D8140,FX1N不支持的

网友C:
看你的程序是有问题哎,第一步用ADD,DIV,下面用DMUL,DDIV,你不觉得有问题么

网友C:
FX1N-MT的支持D8140的
  • 下载积分:+1(恶魔猎手)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要用这么标志继电器。用M8147与M8148来做。。。就不会乱
  • 下载积分:+1(恶魔猎手)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程序是有问题哎,第一步用ADD,DIV,下面用DMUL,DDIV,你不觉得有问题么

    这个是没问题的, 只要数据寄存器不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这么标志继电器。用M8147与M8148来做。。。就不会乱

    嗯,今天试了是可以的~~D8140到D8143可以看到Y0,Y1的脉冲量. 如果反转时要递减可以做到吗?

网友E(2010-06-02):
FX1N-MT的支持D8140的怎么会不支持

网友F:
多是高手,只有看的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