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FX2N-2DA的问题

楼主(2010-05-01):
最近搞个机台,要用FX2N-2DA,小弟对这个模块不是很了解。问一下懂的朋友一个问题:“我看手册后,出厂时是0--10V输出,10V对应4000,现在我要输出0--5V,以下我的理解,
此时是不是5V对应的数字值也是4000?如果现在我输出的电压就是5V,那我现在给出数字值4000,那它现在的输出值是5V还是10V呢? 是不是要调增益,若是,调完后5V对应的数值还是4000?谢谢。”

网友A:
很绕啊~~有点晕....搜索 PID 应该有你想要的....

网友B:
2DA应该有开关选择输出时是I,V,还有开关选择4~20ma/0~20ma,0~10v/0~5v。。。。你应该多看下说明,肯定有的

网友C:
没看说明书吧,在软件里面设置一下就行了最大对应数值还是4000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