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问题求解

楼主(2010-05-01):
我用F940GOT的触摸屏,设置两个位开关分别为置位、交替,结果两个开关都只是变成了点一下之后就不再保持状态,即自行复位了,请问为什么呢!?
最奇怪的是我昨天还可以做得到

网友A:
PLC中有没有相关复位的程序?

楼主:
我在plc上面的程序是 LD X0
OUT Y0
上面的开关都知指向X0

网友B:
触摸屏不要去控制输入信号X,改成其他的Y或是M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