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1):
请教老大,这第一句DIV中那K50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

网友A:
寄存器 D20除以常数500存到寄存器D30;下面是乘和加;寄存器之间运算,最后将数值存D20。最后比较常数2000与D0数,然后根据比较数触发M20,当2000>D0,M20=1,当2000=D0,M21=1,当2000<D0,M22=1

网友A:
错了,是50不是500

楼主:
谢谢qiujingsong 哥,我还想知道为什么要除那50呢

楼主:
那位还能给解释一下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qiujingsong 哥,我还想知道为什么要除那50呢

服了你,!!不知道从哪个旮旯找来的程序,1没注释,2没设备工艺介绍。你看了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