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欧姆龙为什么连接不上

楼主(2010-05-01):
我有一只OMRON PLC为什么连不上,高手能传教一下

网友A:
电缆线信号检查,或用CPM1A-CIF01试试,我的qq:354768692,相互切磋,技术交流,绝不收费

网友B:
COM口对上没?

网友B:
在电脑上管理把COM调好

网友C:
电脑重启一下,然后看一下对应的通讯口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A:
如果确认未加密就是COM协议被改,那只有用手编器才能改回来,好像没有其他办法

楼主:
COM口是对的.电脑也重起.

楼主:
如果没有手编器.CPM1APLC就没用了.我好不容易才搞来的.

楼主:
yaoxudong 真谢谢你了

网友D:
联不上的问题有多个,你要一个一个查哦。

网友E:
1,确认电缆无误
2,com设置无误
3,点击连接上线,应该连接正常,屏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