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下载看不了 为什么 ???

楼主(2010-05-01):
我的电脑里面下载了三菱编程软件和模拟仿真软件。也是按要求装在同一路径 。为什么每次打开别人分享的程序都看不了
出现下列情况 请知道的师傅告之一声 谢谢

网友A:
出现了什么情况?
三菱

网友B(2010-06-24):
以下推測;
1.一般三菱安裝入徑 C:\MELSEC(GPPW.GOT.MX Component.MX Sheet)
2.先複製到本身電腦硬碟後才能開啟
3.以上不行,請提供詳細狀況

网友C:
什么情况?我的双击图标是打不开,要重新找一遍才行(可能是存储路径不同)
饿米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