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及 伺服

楼主(2010-05-01):
一直用气动或气液增压来实现压接。主要用到PLC的模拟量功能。但是不能精确控制位置。
现在伺服电动缸普及了,能够精确控制位置及压力了。
浏览了伺服驱动资料,有位置、速度、力矩控制方式。
电动缸厂商建议压机应用力矩控制方式。但不清楚伺服用力矩方式,如何控制位置。而用定位方式,又如何控制力矩?
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控制器PLC是否需要用定位模块?
伺服采取常规接线还是总线控制?
初步设想用三菱 J3伺服、电机推,用力传感器反馈压力。控制器FX3u(或加定位模块)及触摸屏。
不是那些前辈有这方面经验,能够指指路。

网友A:
位置和力矩控制可以同时存在吧?力矩控制主要是柔性控制或防止机械损坏。

楼主:
看来,还是要自力更生啊。
忙了一周时间总算确定方案。
系统采用三菱FX3U-32MT +FX2N-2AD+FX3U-20SSC-H+J3-B伺服+2KW小惯量电机
三菱HMI或其他品牌HMI(根据性能要求而定)
JOKAB双手操作安全球、安全继电器
柯力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上海冀望电动缸SEA804系列, 30KN推力, 80mm行程, 50mm/sec , 0.02mm重复定位精度
光纤通讯,PLC可以J3B互换信息
哈哈!已下载到所需全部软件、手册及DEMO程序。
下一步,花时间研究了。

网友B:
好奢华,真羡慕你们老板这么舍得花钱。

网友C:
其实,现在市场上也有气动伺服

网友D:
气动伺服阀已经很普及,性能好价格评议。一台伺服电机已经买好几个伺服阀。
如果按照你这样做的话。与其说脱裤子放屁没有多少不一样。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