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高手请教关于三菱PID控制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5-01):
最近弄一个恒压供水系统但是写程序写到PID调节这里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不管我怎么弄但是PID就是没有输出 PID D100 D101 D102 D130 我这里D130始终没有输出值,我不知道是不是我S3+里面的数值设置有问题 还是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以前一直用的西门子,三菱第一次做PID。。

网友A:
D100、D101的值是多少?
现在还不知道你的S3+是如何设置的,怎么推断这个设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现在有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输出值一直增加 PID D100 D101 D102 D130 D130里面的值一直增加 但是变频器是一会升到50HZ 一会升到30HZ 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啊!~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