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c++ builder编程问题

楼主(2010-05-02):
现在高端的设备逐步走向用工控机控制,本人正是遇到此方面的困惑。请问有那位高人懂得c++builder编写的伺服运动控制程序。谢了!!!!!

网友A:
他是工控高度智能化的高人,但他可能不会帮你。

网友B:
纯粹的编程语言是不能做这些工作的。
LZ需要购买一张伺服的控制卡,然后里面就会有相应的例程了,再加上用点心学习,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其实这并不是c++ builder编程问题, 是控制方式的疑问。
伺服运动控制有几种基本控制:
1) I/O 控制 (I/O Interface Control)
2) 模拟量控制 (Analog Control)
3) 通讯控制 (Communication Control)
4) 综合控制
要先确定控制方式,
例 1) I/O 控制, 在c++ builder 打开 I/O port 直接控制 I/O 程序
2) 至 4) 同上, 依此类推。
下载积分:+1(up116)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