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2):
我想用输入模块的两点控制延时加减,然后用延时时间控制PLC输出量(电磁阀)的延时动作。而且,延时时间可以掉电自动保存的功能,请高数指点。

网友A:
前辈     请问一下程序第一步起到什么效果或是有什么作用呢 ???

网友B:
让PLC第一次上电时,第6步有作用,以后都不执行第6步了(除非把D200数值搞成0)。

楼主(2011-04-22):
不明白,请详解

网友C:
不防说说详细的用途!

楼主:
此程序用来对输出电磁阀进行进行延时控制的,要求用两个按钮,份分别用作延时时间加、减的指令信号给定,根据给定按钮按动按钮时间长短给出电磁阀在动作信号给定后的延时动作时间。谢谢

网友D:
用断电保持的定时器

网友E:
你可以用FNC64,TIMR指令试一下。示教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