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高速计数被干扰的情况

楼主(2010-05-02):
我用是三菱FXIN 60MR-D 的PLC进行內部高数计数,它与触摸屏进行通信、计数设定、显示。
当我每次开机和停机时,计数显示值就会增加很多,我是用对射型光纤接入PLC的X0的输入点的。
请教各位同行朋友,如何解决此种干扰,从而使计数准确。
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用ab相来高速计数, 遇到过干扰, 就是X0X1灯有点微闪亮, 是屏蔽线被双端接地了, 地线可能本身接地不好, 那样接地产生的环流反倒引入了干扰, 去掉一侧的接地, 就好了. 也遇到质量差的编码器, 内部整形电路不好, 也会引起数据错误.
我是用对射型光纤接入PLC的X0的输入点的。
你说的这种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开机”和“停机”时是指上电和断电吗?
正常运行起来计数就准确了吗?
希望你讲的更清楚一点好进行判断~

楼主:
我用是光纤进行计数的,PLC用的是C235高速计数指令,每次开机时,负载(电磁阀、三相异步电动机)就会启动,停止时,所有负载均停止。不是断电与通电的情况,我所说的停止和运行是PLC输出的有无的状况。
当每次执行起停是就会使显示值增加,拆掉X0上面的信号线,此种情况则会消失。
请教各位给予帮助!

网友B:
这情况很像是干扰,按照1楼wsir123版主说的把接线检查一下(屏蔽线,接地)~拆掉X0肯定不会有计数值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