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三菱FX系列的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0-05-02):
我用指令[PLSY]做一个脉冲输出,在FX0N-40MR上调试Y0没有反应,D8140为零,M8029没动作,M88147也没动作,用逻辑测试时也一样,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硬件搞错了,脉冲输出需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

网友B:
脉冲输出,只是输出一个脉冲,相当于一个扫描周期,时间很快,所以看不到,你需要用一条指令来验证它,是要把输出的脉冲控制控制另一个Y加自锁可知了!

网友C:
继电器的不能做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
我知道继电器不能用作脉冲,我只是用来验证一下程序,而且我把频率设为1,但M8029和其它标志继电器没反应,是什么回事?

网友D:
用仿真软件 根本不能测试脉冲指令

楼主:
我把频率设置为1,因为占空比是50%,在PLC上应该在输出点看到半秒亮半灭啊,而且我监控M8029,D8140,M8147都没反应

网友E:
m8029 我一直这么用都正常呀

楼主:
士林AX0N支持PLSY这指令不?

网友F:
脉冲输出需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 FX0N-40MT

楼主:
在继电器的PLC能不能试一下程序,不考虑输出能不能用,我只看标志位的动作,如M8029,M8147,D8140.

网友G(2010-07-01):
进行高速脉冲输出一般有个最低发射频率,你用的2NCPU 好像是最低频率是2吧,用频率1不能正常发射脉冲信号

网友H:
试试这个程序
LD X0 PLSY K2 K20 Y0
LD M8147 SET Y2
END

网友I:
MR是继电器型的 PLSY输出脉冲要用MT晶体管型的
仿真软件上不能测试这个指令

网友J:
继电器输出的也可以发脉冲吗?没见过
QQ3050854928

网友K(2010-08-18):
如果频率不高的话,可否用继电器输出,我也有个FX1S的PLC 也想用它来做个脉冲输出试试,不知可否,请高人指教

网友L:
PLC输出的COM端接OV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