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关于移位剔除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02):
在高速输送的皮带机上进行物体视觉系统检测,让通过的皮带机上的物体通过视觉系统进行检测合格与不合格,
当检测的结果为不合格时,视觉系统就会输出一个信号给PLC让PLC输出剔除电磁阀可以在任意位置都能准确的把不合格品剔除掉。
我看到了在瑞士生产的机器上用的是编码器进行位置判断剔除的,但本人不会,在此请教各位同行朋友给予帮助,编一个此段的程序给我学习,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编码器应该是用来判断位置,实现每前进个一个工位,各工件都能到达其前一个工件的位置上。与移位剔除没有直接的关系。顶多也就是在编码器检测工件走过一个工位时将其信息移位。
如果您不想控制的如此精准,完全可以在皮带机上加两个光电开关作为检测信号,一个光电加在视觉系统后面,一个光电加在剔除系统前面。
当视觉系统判断工件是否合格完成后将判断结果存储在某个寄存器里,经过它旁边的这个光电开关就移位一次,这样不管下去多少个工件,那么所有工件的合格信息都依次存储了;然后经过后边的光电开关时,再将这个工件的合格信息读出来以便剔除系统将其剔除。
指令方面,可以使用SFTL、SFTR或WSFL、WSLR;或者我感觉用用移位写入SFWR指令和移位读出SFRD更好。你可以看看这个:
http://sjm213.plcjs.cn/archives/2010/2010311184658.html
是否对你有帮助。

楼主:
感谢你,主要我还是想用编码器进行位置确认剔除,希望你给予程序上的支持

网友A:
用编码器也没有什么。
编码器是用来控制位置的,跟移位剔除可以看做是两个控制。
主要是,你要先把移位剔除做出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把编码器控制位置做出来。
程序如何编写,可以参考我讲的思路,具体执行还是看您自己的!

楼主:
非常感谢您三楼楼主,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B(2010-06-12):
找我啊,简单,那个编码器其实就是当做脉冲信号当位置的,主要是PLC的移位程序写好,然后把脉冲信号加进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