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我的欧姆龙PLC与电脑涟不上

楼主(2010-05-02):
欧姆龙PLC 型号cpm1a 编程口原与欧姆龙MPT001-C文本连接的 我想渎出程序来 就是与电脑连不上 编程线是好的 在编程软件中通讯网落 toolbus与sysamac way都连过 cpu10-40也设过 有时电脑提示为型号不对您的PLC型号为CQM1 CPU11 打电话问欧姆龙公司说是通讯格式被改了 要用手持式编程器改回来 我手上没有编程器 不只还有其他办法吗 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这样如果是通讯格式被修改了的话,只能用手编修改回来的。曾经遇到过的。否则不好解决。

网友B:
cpm1a 编程口原与欧姆龙MPT001-C文本连接过,那他的协议一般位hostlink协议,你用什么电缆连接的?
MPT001-C支持232,那应该没错,手编器我是有,我是无锡的。你软件支持CPM1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