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2):
LG PLC计时器TMON(单稳态)和TRTG(可再触 发)应该怎样理解它们的动作呢?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A:
tmon
-    当输入条件满足时,当前值被设置为设定值且开始减少,同时定时器触点闭合。
-    当输入条件变成off,当前值每0.1 或0.01s减1直到它达到0时。当前值为0后定时器触点断开。
-    在定时器运行中,输入条件的on/off 变化将被忽略。
-    执行RST指令, 定时器触点变成 off 同时当前值被清0。
trtg
-    当输入条件满足时,当前值被设置为设定值且开始减少,同时定时器触点闭合。
-    当输入条件变成off,当前值每0.1 或 0.01 s减1直到它达到0时。当前值为0后定时器触点断开。
-    如果定时器运行时输入条件再一次变成on, 当前值将复位为设定值且重新从设定值开始减少。
-    执行RST指令, 定时器触点变成 off 同时当前值被清0。

楼主:
谢谢1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