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有个很难很难问题,请大家帮忙解决。看看谁的工控搞的好

楼主(2010-05-02):
大家好。我一块6070IH屏。把开关都编好了。公司简介画面。报警画面。手动画面,都做好了。编译通过。离线模以通过。下载到触摸屏中。所有的开关都不显示出来。文字可以显出来,这是什么问题,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必须和PLC正常连机后才显示开关状态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网友B:
必须和PLC正常连机后才显示开关状态,通信设置问题

网友C:
看看你的开关设置的颜色 是不是和背景色是一样的,ON与OFF是不是不同的颜色

网友D:
必须和PLC正常连机成功后才显示开关状态

网友E:
应该是背景色设置不对.

网友F:
把程序再重新导入一扁,然后连接plc正常才能显示,如果还不行的话看看颜色是否和背景相同。

网友G:
没有和PLC连接,它不会显示按钮的,因为你的按钮地址在PLC里面,如果写的是触摸屏里的地址就可以单机工作了,画面什么都能显示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H(2010-06-15):
按钮显示级别不对吧

网友I:
没有和PLC连接,它不会显示按钮的,因为你的按钮地址在PLC里面

楼主:
你们说的对,高手。是没有和PLC连机。才会是这样的,谢谢。现在中国人很厉害哦,只要你不懂的地方。在工控网说一下。就有很多人指教。真感谢工控网,这个创办人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网友J:
必须和PLC正常连机后才显示开关状态。可能是你没有通信上,或者你触摸屏没有选择哪种PLC的类型。。通信不上

网友K:
就是与PLC没通讯上的原因。

网友L(2010-07-23):
为什么F940画面下不到GOT1000里面,有办法吗

网友M:
必须和PLC正常连机成功后才显示所用PLC元件开关的状态

网友N:
LZ说得好啊,不错

网友O(2010-09-14):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电脑有关系,我的电脑是神舟的,灌程序进去按钮没有颜色,我同事的电脑是捷威的灌进去变成乱码了... ...

网友P:
因该是设置或许plc对应的信号不对吧

网友Q:
是因位开关显示方式图形设成了无的原因。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和电脑有关系,我的电脑是神舟的,灌程序进去按钮没有颜色,我同事的电脑是捷威的灌进去变成乱码了... ...

跟电脑没关系!设置的背景色不对,或者on / OFF 状态颜色没设置好;乱码会不会是触摸屏设置没设置好,特别是显示语言。

网友S:
呵呵小题大做了

网友T(2010-10-18):
你的界面没做好

网友U:
这点问题还好意思问,菜鸟一个。在献模拟和下载后是有区别的,那就在与串口设置了

网友V:
开关是不是设置透明了

网友W:
画面里面的需要读写控制机的都要通讯上了才会正常显示出来的

网友X:
呵呵,太神奇了。

网友Y(2011-03-19):
要连接PLC才有的显示

网友Z(2011-05-15):
估计也是通信问题.

网友AA:
如果开关设定了PLC地址,就必须要与PLC正常联接。

网友AB:
连接PLC就好了,我遇到过,一插即好

网友AC:
必须和PLCl联机正常通讯后才显示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