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2):
从实践看,多数小型PLC只是利用了简单的逻辑关系,无论是从资源利用还是经济上考虑,好像都不如传统的继电器控制合算。

网友A:
说的太好了,我有同感

网友B:
看你的系统小到什么程度,如果你有模拟量、计数、计时的要求你还敢这么说吗?

Email:   hfzwz@qq.com

网友C:
PLC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变更控制功能
仅这一点就是继电控制无法实现的
同时有些功能由PLC来解决相对简单,如果要用继电控制则非常复杂
信手拈来的几个优点:
1、PLC好维护
2、使用寿命长
3、噪音小
4、省电
5、可以实现复杂功能

网友D:
我觉得有时用到上升沿、下降沿的时候用PLC可以很方便的解决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E:
工資貴就用plc較划算.工資便宜就用繼電器控制就好了

网友F:
PLC不仅是基本的逻辑控制,还有许多模拟的处理,就单逻辑控制,也不见得都能用的很好,更何况是对模拟量处理!

网友G:
绝对错

原始人都不用手纸,我建议你们也回归自然。

网友H:
这个说法要看控制系统复杂与否了。简单的像一般的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就没必要用PLC控制了,因为它的出口元件一个也不能少,如果用不带停电记忆的PLC,反而还增加了成本,还不抗晃电。

网友I:
引用楼主liupei1899于2010-05-02 17:50发表的 从实践看,多数小型PLC只是利用了简单的逻---------- :
从实践看,多数小型PLC只是利用了简单的逻辑关系,无论是从资源利用还是经济上考虑,好像都不如传统的继电器控制合算。

应该看问题来说问题,如果你简单的电气控制线路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实现的话.例如车床,电梯就是这样,全是继电器控制,控制板就一大块,继电器,接触器又大又占位,控制电源电箱用大功率晶体管,用PLC控制就小型又方便...检修灵活.

网友J:
检修维护方便,线路比较简单易懂。大中型的复杂系统继电器就无法实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C:
PLC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变更控制功能
仅这一点就是继电控制无法实现的
同时有些功能由PLC来解决相对简单,如果要用继电控制则非常复杂
信手拈来的几个优点:
1、PLC好维护

值得考虑。。。

网友L:
这个主题不值得讨论

网友M:
用 单 片机更省成本。。比继电器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