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指令,手动/自动怎样编程

楼主(2010-05-02):
自动编出来了,手动不知道怎么编。都会用到同一输入,例如;X1.

网友A:
麻纺你把I/O分配打出来

网友B:
楼主,自动你都弄出来了,手动还弄不出来?不就你那几个条件弄清楚了就搞定了。
首先,按照常规的做法,STL做的话,简直就是条件对换不就OK了?

网友C:
一般自动手动的切换办法:
1. 自动程序段和手动程序段并列输出驱动线圈,无论自动还是手动条件到达就会输出;
2. 自动和手动用内部继电器标志,将原来的程序段上全部串联该点,之后并联输出驱动线圈;
3. 利用CJ跳转指令,自动和手动时执行其各自程序;
4. 利用MC主控指令,自动和手动时执行其各自程序;
5. 其他请补充~

网友D:
自动程序可以为主程序!手动的时候调用子程序!

网友E:
用 CJ P63 就可以手动或自动.
其实 手动和自动,可以随便用辅助继电器,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