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5-02):
我现在接了一台机器电路, 动作是一个三等分的分度盘,打孔攻丝用. 动作是第一步是先打孔但是攻丝不能进,打孔返回后. 第二步是分度盘转动120度. 第三步打孔攻丝同时进,返回后, 第西步分度盘再转120度, 第五步打孔攻丝再同时进,返回后, 第六步分度盘再转120度, 第七步攻丝进但是打孔不能进,攻丝返回后程序结束!!!! 请教高手这样的程序应该怎样写呀?????指点一下也行!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之前也编过这样的,不过只是愚见,你可以用SFC步进指令或用SFTL指令,不妨试试

网友B:
其实我认为楼主的机器电路的控制思路已经非常清楚了
该控制的七个步骤可以通过顺序控制来实现
我认为如果控制精度不高的话,编制程序实现上面功能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有两个重要的技术指标很关键:
1、攻丝是否是通孔?
2、120度的平分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C:
这个编程简单,关键在定位准不准

网友A:
简单点你可以用三分的分割器就可以以了 马达带失电制动的或用变频器,要是精度要求就用伺服吧

网友D:
楼主都说了用分度盘,我们还需要说什么呢?
它钻的孔是不是通孔,对丝攻攻牙有区别吗,难道孔不是通孔,机攻就不能攻吗?
这个电路很简单,我用中间继电器都用做得出来,如果用PLC编程的话,用移位指令来写那是最好不过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